楼主(2013-09-08):
proface触摸屏 AGP3301系列的用CF卡怎么导程序   有资料最好  先谢谢了
  就是把原来的触摸屏上的程序和参数导到新的触摸屏上面  新的触摸屏版本比原来的高有没有影响

网友A:
首先只能导出程序,参数是没办法导出的;

交替摁触摸屏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可以进入OFFLINE,可以找到CF卡或者USB导入导出程序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