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7.5KW的电机频繁点动经常烧电机,想加个变频器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A:
那要看下加减速时间能不能适应你的工作要求哦. 如果能适应肯定好的多.

网友B:
采用电葫芦的驱动电机,就没事了。可以频繁点动的。叫什么“锥形电机”。用不到变频器也行。

网友C:
只是因为发热烧电机,就加个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