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看来以后工作时真的要小心了。
   前些天我们的一台空压机的电机烧掉了,居然把空压机的配电柜的门给鼓爆开了,可想而知当时的巨大威力。
原因是这台电动机在以前烧过了,拿出去重新缠线包以后用了没几天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把电动机拆开一看分享是线包没有给做好绝缘造成的,太可怕了。事后要求厂家重新给缠了线包。
   看来以后再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些维修过的设备加强防范啊!

网友A:
门都能被爆开啊

网友B:
威力不小

网友C:
安全至上。。

网友D:
看来以后得小心了

网友E:
什么牌子的?用什么方式散热?

网友F:
直接对地短路?爆炸?

网友G:
电机是主要原因但断路器质量保护回路也不咋地

网友H:
以后多多小心

网友I:
不算太严重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电机是主要原因但断路器质量保护回路也不咋地[/quo保护怎么搞的呀?

网友K:
以前我也遇到过空压机的轴承弹珠甩飞出来(拇指大)

网友L:
能上张控制拒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M:
服务商用什么进行包线?不是咱们平时用的绝缘胶布吧?

网友N:
好大的威力

网友O:
肯定是你们的安全控制电路做的不够完善。

网友P:
回复 网友Q:
肯定是你们的控制电路做的不够完善。电机绝缘不好会跳闸的。

网友R:
这个是微过载,时间长了。就容易把配电箱给烧了,
原因很简单,就是电机烧过一次后,铁芯里的绝缘没有以前好了,如果还是满载工作就容易过载,但是不容易被查出来,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肯定是你们的控制电路做的不够完善。电机绝缘不好会跳闸的。
瞬间故障,保护在完善也没用!保护不是万能的!但没用保护是万万不能的!
楼主的故障应该是瞬间短路或接地造成的!不是电机绝缘不好!

网友T:
修电机不能图便宜,要到正规处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