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wincc v7.0 sp3的为什么双击后程序后,打开一个窗口,然后鼠标一直是等待(

就是那种漏斗状态),右下角的simatic wincc rt显示项目状态正在打开,却一

直打不开。昨天还是正常的,上次也遇到过,然后我重装安装了下,最后一步出

错,但是程序又能打开了,现在又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还要重新安装下啊,总不

能一直这样吧。打开的程序就是如图那样的,什么也操作不了,也不能关闭,只

能任务管理器。左击右下角任务 管理器的simatic wincc rt就是如图所示的提

示,项目正在打开。求各位大侠指导啊!谢谢了

网友A:
不花钱的版本就是这样的,一定要一台专用的电脑一直供着的,装个软件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没事了,只要关掉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没事了,只要关掉就行了。
别的不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的还没碰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