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有人说“子程序在同一周期内被多次调用时,不能使用上升沿、下降沿、定时器和计数器”,我不理解,什么是在同一周期内被多次调用子程序?
   我仅仅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把复位程序、自动程序、手动程序做成子程序,在调试时发现,子程序里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正常,但是里面的定时器不走。
   如果这么多限制,请问大家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子程序?

网友A:
在需要减少重复代码的情况下使用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减少重复代码的情况下使用子程序。

上升沿、下降沿、定时器和计数器,这些常用的指令都不能用,我还能做什么程序?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某培训学校出的教程里的示例程序,是一个机械手的自动子程序里的定时器,模拟时定时器没有走。

这个培训学校的示例程序是错的?没有调试过也来教学生?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啊,这培训学校是技成,视频教程是《西门子S7-200 PLC编程与应用从入门到提高》第十二讲跳转与子程序。

是我调试有问题吗?还是示例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觉得子程序很神秘吗?老卡已经言简意赅点破了。
回到主题,同一个周期内被多次调用=重复使用计数器定时器,你说它应该如何是好?

网友C:
这个培训学校的示例程序是错的?没有调试过也来教学生?
这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觉得子程序很神秘吗?老卡已经言简意赅点破了。
回到主题,同一个周期内被多次调用=重复使用计数器定时器,你说它应该如何是好?
说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经过仔细查看示例程序,发现一些错误,修改后,子程序的定时器是可以执行的,教程没有错。

示例程序是和教程一起下载的,可能是提供下载的同学自己加上去给别人参考的。

错怪培训学校的老师了.

网友E:
在一个扫描周期多次调用与一个扫描周期调用一次是不同的,
如果被多次调用的子程序中出现边沿处理的话,执行结果是不正确的,而且边沿指令的使用次数是有限的,
假如一个上升沿指令,在第一次调用中能检测到上升沿,在第二次调用中就检测不到上升沿了。
不仅只是西门子其它PLC的子程序你这样做都不能得到正确的执行结果

网友F:
任何一个子程序都是不能使用上升沿、下降沿、定时器和计数器

冲突-------在不同的周期对同一个定时器,置为、复位、计时,你说计时器该干什么呢?

网友B:
楼上第一句错了。
不是不能用,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G:
请问有没有S7--200 V4.0的模拟器,我想测试几个程序,有的话,如何把程序带入模拟器和调试。我的邮箱85203311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有没有S7--200 V4.0的模拟器,我想测试几个程序,有的话,如何把程序带入模拟器和调试。我的邮箱852033115@qq.com

很久以前用过,好像只能测试简单的开关量,很多指令不能测试,买个二手PLC吧,几百块钱。

网友H(2013-12-02):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