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译出问题

楼主(2013-09-09):
想编个浮点数四则运算的程序,先按照台达PLC编程技巧大全里面的第11.2的例子试试,按照书上说得鞋号好,提示:编译器无法建立所需之占存文件。机种是ES系类的。哪位师傅知道这是怎么是啊,还有个例子也是编好后提示这个。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样的程序;
曾了解过一下台达PLC的编程软件。

网友B:
end打了吗ES系列不会自动生成end的

网友C:
ES的不支持浮点运算,你能编出来就厉害了
ES2可以

网友D:
呵呵;根本不支持的指令,你当然不能通过了;

楼主:
看手册上是支持ES系类的。由于忙就放下了,有时间再试试,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