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用的电机是SEW的普通电机,绝缘等级F级,2.2KW,用于拖动链带输送。以前是直接启动的,由于启动时链带跳动太大,现要改成变频拖动,这样可以设置启动时间平稳启动,但是电机离电柜有45米,用的是非屏蔽电缆线,变频器允许的电机线缆长度是75米。我试了一台电机一个下午,温度还算正常,就是电机有丝丝声,没接变频器和接变频器但电机线短的电机没有这种声音。这丝丝声应该就是电机的噪音吧,应该对电机寿命的影响不大吧?

网友A:
有,最好加电抗器和输出滤波器。电机距离变频器的距离过长,由于寄生电容的影响,会产生漏电流。

网友B:
能近点最好,楼上的说的好

网友C:
45米,不至于变频器输出加什么东西。不用。有点噪声无所谓。电机是F级绝缘即可。

网友D:
没问题的,载波频率适当调高点,噪声会小

楼主(2013-10-15):
回复 网友D:
丹佛斯F301的变频器载波频率在那调的,没看到有这个选型啊

网友E:
嗯,提升载波频率就可以了,一般超过60米,最好加个电抗器了,不过小功率的电抗器也是很便宜的!
天正变频器,启动未来!

网友C:
加电抗器就是保护电机不被太高的电压谐波击穿。电缆线长是个发射干扰的天线,会对周边的电子设备产生辐射,其他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