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1.可以在屏上设置采集数据的小数点位置;
2.脚本(或宏)支持一维数组,多维的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可以在屏上设置采集数据的小数点位置;
2.脚本(或宏)支持一维数组,多维的更好;

目前几乎所有厂家的屏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B:
呵呵;按自己熟悉的品牌选;

网友C:
根据自己要出的银子选用

楼主:
谢谢三位指点。
是想用屏控制仪表。仪表上不同量程的传感器,小数点的位置不一样。如果用中间变量,400步曲线得多少中间变量啊?数组也是为这样的曲线赋值用的。
现在已经试过两种,MCGS的屏,脚本不支持数组;小数点位置用户也改不了。步科的屏宏支持数组,仔细看了说明,说是“宏代码中所读取的外部变量的值是在宏被触发时一次性读取的,宏运行过程中不会再次或多次实时读取,因此,在宏代码运行期间,从外部改变寄存器的值不会影响代码的运行结果”,本来想用数组做个循环赋值,看样子也省不了这个事了。
在屏上由用户设置采集数据的小数点位置还没想出如何实现。

网友D:
所有厂家的屏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可以在屏上设置采集数据的小数点位置;
2.脚本(或宏)支持一维数组,多维的更好;

1、富士V8的屏通过改变数值显示属性来更改小数点位置。
2、富士V8的屏通过间接寻址来是实现一维数组的下标访问,对于屏来说,其存储区实质就是一个大的一维数组。

网友B:
HAKKO V8价格可能远超出楼主的预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AKKO V8价格可能远超出楼主的预算;

那直接用安卓屏算了,完全可控~~~

楼主:
出差回复晚了。谢谢kachakacha兄指点,也谢楼上版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