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设备:FX1N +  FX2N-2DA
FX2N-2DA电压输出正常,如何改成电流输出?

网友A:
输出是电流还是电压,这个不需要程序设置,由外部接线决定。

网友B:
呵呵;FX2N-4DA是可对每个CH设置输出形式;
FX2N-2DA没有这个功能,二路输出要一样的,用电流时接到电流输出的端子上,并在FX2N-2DA上对增益及偏置调节好就OK了;

网友C:
外部接线要弄好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三菱没用过,看手册还以为是需要设置CH1、CH2呢!
程序我是用手册中FX2N的型号的例子编的,输出电压正常,万用表测电流端没有电流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电流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