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西门子MM430 45KW 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3-09-09):
各位大侠,帮忙看下这个三极管型号?再次谢过

网友A:
楼主也太专业了吧!随便搞两只PNP的帖片或插件的都可以吧?如果是帖片的我不知到如何查型号,但我知道一定很费劲!

网友B:
8550三极管试试

网友C:
楼主算你走运了,我在修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你说的这个管子是英飞凌 SMBT3906
还有贴片5.1V稳压管BZX84C5V1

网友D:
8550,3906都是PNP管,电磁炉上也用,8550功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提供的型号,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