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如题,在不同情况下听到过几个接触器响,有的响一阵声音就自己消失,有的断电重开声音也会消失,有的会听到一直响不停,不知这声音正不正常,是线路还是接触器本身问题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机械振动声。

网友B:
用手接触一下外壳,确认是不是机械振动声。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接触器的线圈有气隙,松了。另外,说明电流或电压有畸变,不是正弦波。

网友D:
有时候拍两下就好了
一般情况下是里面进灰尘了

网友E:
接触器线圈铁芯表面有垃圾,打磨下。

网友F:
吹一下土吧

网友G:
里面有灰了

网友H:
 4 5 6 7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I:
多半是接触器铁芯表面脏

网友J:
搞什么 有问题了 直接换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搞什么 有问题了 直接换掉
这样做有钱途

网友L:
拆下来清理下E型(静铁心、动铁心)灰尘,再检查下短路环是否断裂。

网友M:
我这儿经常有新买来的接触器就会发出兹兹声,估计就是生产质量不好。

网友N:
还有可能是线圈虚接,接线端子松掉了。

网友O:
基本上是内部有灰尘 我每次把它拆了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J:
这位兄弟很干脆啊 哈哈

网友P:
主要是铁芯吸合不好造成有噪音:铁芯内有异物、生锈、错位等都造成有噪音产生

网友Q:
两种情况;一是有灰尘或锈渍,影响吸合。二是动铁芯静铁芯间隙过大,可在动铁芯下垫张纸。

楼主:
这样的话,接触器好拆吗

网友R:
铁芯接触的地方有异物或者油污,拆开擦一下就好。

网友S:
有时候新的也有响!

网友T:
一般是吸合不好造成的,导致在涡流!

网友C:
新的响那是没装配好,或者是电磁铁有脏东西,拆开清理下,重装好即可。

网友U:
可能是接触器使用的铁芯比较粗糙,接触面含有杂质,一般拆开使用砂纸打磨干净效果会改善。另外也有可能是接触器的弹簧弹力太大或者线圈吸力不够造成。

网友V:
如果不是进口的接触器,那就直接换掉,异响原因:欠压,接触不良,就这俩原因

网友W:
      某些国产的接触器质量不好,线圈缠绕质量不佳、浸漆不透彻,也能出现噪音,严重导致线圈发热。
       再有一个原因则是线圈电压低所致,尤其是交流220伏线圈,更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线圈的电压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如交流220伏的线圈当电压降到160伏左右),接触器甚至能出现“哐哐”的断续闭合状态,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以前所在的工厂由于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临时供电,供电线路容量不足,当全厂设备满负荷运转时,位于全厂供电末端的一个车间中的设备,其接触器就多次出现过这种现象,从而引起设备损害。
       可在PLC程序中编制专门监控这方面问题的子程序或宏程序,从而避免此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