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1 )内部干扰
   系统内部十扰源可分为:
   ①电源十扰。电源干扰主要是从电源和电源引线侵入系统的,当系统与其他经常变动的大负载J£用电源时,会产生电源噪卢。当使用较K的电源传输线时.所产生电压降及感应电势等也会形成噪声。系统所需的直流电源一般均为由电网交流电经整流、滤波、稳压后提供,有时会因某种原因净化不佳而对系统产牛,T_扰。这种干扰常使高精度系统的性能下降。
   ②地线干扰。地线干扰是由系统内共用一个地线而引起的,当系统内各部分电路的电流均流过公共地线时,会在地线,卜产生电压降.形成相互影响的噪声。空压机配件这种情况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共地时非常明5il。图2.2(a)巾的且。是模拟系统和数字系统的公兆接地线的电阻。通常,数字系统的八地电流比模拟系统大得多,并H有较大的波功噪声。即使R。。很小,数字电路也会j午其两端形成较高的电压.使模拟系统的接地电压不能为零。幽2.2(b)中的模拟电路是测量电路的前置放大器,数字系统的入地电流(若为2A)在公共接地线(若R。为0.01n)卜产生电压(20mV),此电压与测量电M以叠力|j。若U=100mV,那么测量精度将会低丁‘20%。
   ③信号通道的耦合干扰。信号若需要很长的传输线时,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干扰,导致所传输的信号发生畸变或失真,所产生的干扰丰要有传输线周罔空间电磁场对传输线的电磁感应l一扰;当两条或两条以上所传输信号强弱不同的信号线相互靠得根近时,通过线问分布电容和互感而形成的线问干扰,即传输线的线间串扰。
   ●  容忭(电场)耦台干扰。当T扰源产生的千扰以电压形式出现时,干扰源与信号电
U2=2wMI1,U2与干扰的频率和互感量成正比。

网友A:
一看到计算的就头大,光给结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