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50出现F30001故障

楼主(2013-09-09):
有一台G150变频器最近几天经常在已经收到停机命令后(面板上运行指示灯已熄灭)出现F30001故障。设备信息为电机为290kw,额定电流285A,电压690V,负载类型 泵 收到停机命令后,面板上显示的电机电流会增长到380A左右,然后就出现F30001.

网友A:
F3001是变频器过电流,检查电极接线和电机绝缘。主要检查变频器输出是否有短路。

楼主:
每次都是停机时出现,复位后可以继续运行,正常运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