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9):
   如题,安全栅的输出信号如何接入PLC呢?该安全栅输入为4-20mA的2线制电流信号,安全栅为变送器供电,安全栅的输出为4-20mA的电流源信号,没有类似于变送器的接收PLC输出的电源的接口,安全栅的输出端子有3个,端子10定义为输出电流的回路地,端子11与端子10之间在安全栅内部接有一个250欧的电阻,用于电流电压转换的,该端子是个转接端子,端子12为电流源的电流输出端口,正常情况下端子12输出电流经过负载然后回到端子10,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
   对于这样的安全栅,如何接入带两线制变送器接口的AI模拟量PLC模块呢?PLC为西门子的S7-300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该模块可以接两线制变送器,它的每个通道有两个端子,其中一个端子是为变送器供电,另一个端子接收变送器反馈回来的电流信号。
   安全栅没有接收PLC模块供电电源的接口,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这个论坛不太好发图片,不怎么方便,要不然可以把安全栅和PLC的接口都发出来的。

网友A:
应该是24v进端子12,端子10接plc ai卡片的i+,然后ai卡片的i-接电源0v构成回路。最后楼主把说明书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4v进端子12,端子10接plc ai卡片的i+,然后ai卡片的i-接电源0v构成回路。最后楼主把说明书发上来。
阿,不好意思。没看清,有源的话就直接端子12和端子10接进Ai卡片的i+和I-

网友B:
[    这个论坛不太好发图片,不怎么方便,要不然可以把安全栅和PLC的接口都发出来的。
是上传不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全栅输出的那个电流信号是无源信号啊,它没有接收DC24V电源的端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有试过端子12 10直接接近AI卡片么?

网友C:
输出电流的二线接到PLC对应的模拟量模块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这样做,我改天做个试验试试看,用这个电流源信号接到EM231没问题,接到300系列的没有试验过,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问题的

网友D:
接到模拟量模块上,只要接对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