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机抽头

楼主(2013-09-10):
因为星三角电机启动,电机是6个接线柱,我想问的是,在角接时,U1对应V2    V1 对应W2   W1 对应 U2,或是,U1 对应W2,  V1 对应U2,   W1对应V2,  是不是除了这两种,其他的接法都是错的。

网友A:
是的,我国一般采用第二种接法:U1 接W2,  V1 接U2,   W1接V2  。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这样接的:W尾U头--U尾V头---V尾W头,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国一般采用第二种接法:U1 接W2,  V1 接U2,   W1接V2  。
我只见过和使用过这种接法。

网友D:
顺序对了,怎样接都行

网友E:
两种都行

楼主:
非常感谢 除了这两种 没有其他接法了吧

网友F:
如果不考虑转向问题,头尾串联连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