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0):
博世力士乐bv3000  45KW一按RUN键就跳SC,说是输出端短路,拆开机器发现里面电死了个老鼠,但清理后,输出也没有接电机,通电还是一样跳SC故障?请问师傅是什么原因啊,驱动动静态电压都是平的。

网友A:
变频器还有这种功能?
看看模块和检测电路。

网友B:
模块坏了

楼主:
模块没坏,单独拆下驱动板不接模块,也是跳SC,然后把316光耦的6脚挑开,就不报

网友C:
单独拆下驱动板不接模块,短接316j的报警信号,先测一下静态电压正常不,如不正常,修一下,先让他正常,运行机器,还报SC,就可以把6脚挑起来,运行再测量一下模块接线端有没有驱动信号电压,如果有就是316检测电路问题,没有就是驱动的问题,驱动静态正常的话,316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坏了一个W相模块,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D:
这位大哥,力士乐有bv3000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吗?你是不是买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广州产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博世力士乐只有深圳和西安两个公司。深圳不生产。全部在西安生产。大哥,你买的冒牌吧。

博世有康沃G3,G5,S1,ZC系列。
力士乐FV,Fe,Fb,哪有什么bv3000
新产品是VFC3600和EFC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