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姆龙CQM1H-CPU51,能帮我看下图中那个是和PC通信的接口吗?

楼主(2013-09-10):
如图中的,应该 是那个是和PC进行能信的RS232接口,好像左下角那个是的,但是已经用了,这个机子是有触摸屏的,是不是触摸屏的占用了,然后,如果我想把程式序备份的话,可不可以把触屏的线拔了,我把程式序倒出来了再插上,如果不行的话,好像那里面有个像USB的接口,能和PC通信吗?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上面的编程口也可以
读取程序无所谓,两个都可以

网友B:
左下角黑色电缆是,上侧三角符号向右的小盖打开,可见编程口

网友C:
左侧黑线用于同触摸屏通讯,右侧两条白线用于连接至伺服电机侧
PLC程序的上载和下载,通过黑色线上方的小盖打开的编程口实现!

网友D:
省钱就用左下口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用普通的USB-miniUSB数据线就能读取PLC里面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用普通的USB-miniUSB数据线就能读取PLC里面的程序。。。。
不可以,这个电缆要买需要好几百,能找到那个件可以自己做。
你就用左下口吧,最省事,也最便宜。

网友F:
以上已回答很清楚。

楼主:
感 谢各位高手的详细指导啊,还有一点我想请问下,因为左下角的那个黑色的和触屏通信用了,我想关机关电源,拔下这个插头,然后开机开电,再用232的线和PC通信,这样子操作对吗?通信用的232的线是不是就是普通的232的线材,用232转USB的可以不?

网友G:
呵呵;上面不是还有编程口在的;
用这个口连电脑最好;

楼主:
楼主展示产的线材有卖 的不?给我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的电脑有232口的就  直接一根CS1W-CN226电缆 (PLC外围端口连接电脑232口),没有232口再买一条CS1W-CIF31电缆 (232转USB  需装驱动),这是我昨天问过欧姆龙技术员,然后自己公司采购寻的原装线分别是689元和1100元,自己在淘宝买的国产电缆加开篇总共159元

网友G:
刚好昨天湖州的一客户让我帮搞CPU51;
上面的是编程口,只要你PLC正常就可以通讯上;
下面的RS232接口,如果你连触摸屏的话,可能通讯协议与电脑不一样,需要更改后才能连上电脑,再连触摸屏的话又需要改回来,所以还是用上面的编程口方便,虽然价格上高了些,但一次就可以搞定;

网友D:
看来楼主就是某老鸟说的菜鸟
你根本就不用费那么多事,按系列步骤做好了
1.先做个通讯电缆,9针对9孔
    PLC           PC
     2  ---------  2
     3  ---------  3
     9  ---------  5
   4-5            4-6,7-8
2.计算机要有RS232,没有配一个USB--232,要装驱动哦
3.PLC断电,移除原连接232口的电缆,打开小盖,检查DIP开关5,如果为OFF, 置为ON.
4.连接好通讯电缆。
5.PLC通电,使用CXP软件,新建一个工程,选PLC为CQM1H 51,设置通信参数为标准,选计算机的com口。
  也可以使用自动在线功能,但这个功能有缺陷,有失败。
  如果你不会使用cxp软件,那就先学习后再来做你要做的工作。
6.链接PLC,上传程序,如果有密码要求,你就放弃吧。
7.断开链接,PLC断电,DIP 5恢复原位。
8.将原来的电缆装好。

注意传送方向,如果要密码,就不要再做了。

示意图

网友A:
那不是USB

网友I:
rs232线的做法这里找到了

网友J:
两个都是可以与电脑连接的通信口,我都用过,欧姆龙的编程很难做的,我做过几次都不成功,花了100块买一条编程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两个都是可以与电脑连接的通信口,我都用过,欧姆龙的编程很难做的,我做过几次都不成功,花了100块买一条编程线
你真有钱
rs232口就三根线,难做?
即便上边的小口(10脚),要与计算机连也只要3跟线,关键插头难找。

网友A:
做232的 正常水平的基本都可以做
水平不行就买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