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0):
三菱FX2N怎样连接才能实现GPRS通信控制,需要加什么?请高手指点,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你还是打电话问一下三菱客服吧,这样你才会认识到档次

网友B:
2N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C:
你要用一个485通讯模块,然后加GPRS通讯转换。里面的的通讯协议自己要弄懂,很是麻烦!

网友D:
有485传输模块

网友D:
宏电和腾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