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3-09-10):
广州数控GSK928TEA系统,伺服编码器线速2500,《Z轴丝杠螺距6mm,减速比5/4》 《X轴丝杠螺距5mm,减速比25/12》请问怎么计算电子齿轮比?谢谢

网友A:
分子直接定义电机转一转需要多少脉冲,分母直接使用电机编码器分辩率;
转换到工程单位时:计算出电机转一转机械部份移动距离
驱动脉冲数=目标位置*电机一转脉冲数/电机一转移动距离;
移动位置=脉冲数*电机一转移动距离/电机一转脉冲数

网友B:
Z 25/12   X  25/12在驱动器里面设好了。系统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