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枪 问题

楼主(2013-09-10):
系统组成 三菱plc fx1n +fx1n-232-bd +条形码扫描枪+信捷触摸屏tn765

程序如下

实验扫描没有问题,通信正常,但是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d0和扫描的数值不一样,比如扫描条形码数值是31922,可是触摸屏上d0缺显示50,不知道是啥原因,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把RS指令中的K3改为K6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扫描枪输出的是asi码???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清楚,我的建议是在你的基础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k6没有用呀

网友B:
好像RS2指令比RS指令的报头或报尾多3个字符(字节)。是不是要用RS2指令比较合适,因为跟楼主一样马上也要做一个条形码扫描枪的项目,等过几天我自己测试好后再和楼主讨论。

网友C(2013-11-19):
来学习下,正好手头上有个客户用的我们丰炜的PLC也是和条形码扫描枪通讯

网友D(2020-03-11):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我的建议是在你的基础上的
程序里返回的是ASII码,如何让其显示在触摸屏对应的字符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我的建议是在你的基础上的
程序里返回的是ASII码,如何让其显示在触摸屏对应的字符阿!
比如ASII码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7对应的是字符1 2 3 4 5 6 7 8 9 0,怎么让触摸屏显示1 2 3 4 5 6 7 8 9 0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码枪走的是标准的HID协议,每个码对应的就是ASCII码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朋友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
发送返回应该是ASCI码 啊

网友H:
条形码读取很简单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