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0):
30KW变频器用V/F模式驱动22KW、380V、1对极的潜水泵(150m深),变频器器在40Hz一下运行都正常,超过42Hz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就出现振荡,使得潜水泵不能正常工作,过一会儿变频器报过流故障。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转矩提升是不是高了

网友B:
1、将0~10伏的电压控制改为电流控制;
2、将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响应时间适当增大(如10秒-15秒)。
如上述两种方法还不奏效,检查一下机械系统是否存在震荡、空载等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出现振荡的频率已经超过了转矩提升的作用频率段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和建议!但目前调试阶段,把阀门全开,且暂未使用PID,故还未接0~10V信号。至于加大启动和停止时间已经适当的加大和适当的减小都未见效果。还希望您能再多建议一下。谢谢!

网友C:
距离有点远,降低载波频率试一试。

网友D:
电机电缆有点长,降容使用,也许就是因为负荷满导致的电流波动。要不改用大一号的变频器器试试看?或者监控下40Hz时的电机电流,是不是已经达到额定了?另外潜水泵负载就是恒转矩负载特性。所以,变频器的输出容量要选够了才是。

网友E:
输出侧加电抗器可能会好些;

网友A:
                       喘震
?              水压大小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