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只会修变频器路子是不是有点窄?
从宽度上讲有哪些可以扩展的?
在高度上讲需要学习什么方面的知识?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如果会修变频器,只是换换模块,那只能说只是修换工而已。如能修复模块那就有进步了。如果能改变模块的元器件使变频器性能更好。那算达到中等水平。如果能修改变频器CPU程序能算中上水平。如果能自己设计变频器电路和程序是上等水平了。如果能把变频器原理用到设计到其它行业中开发新的设备。那算高手了。呵呵学无止境,艺无止境。只要努力都会成功。祝更上一层。

网友B:
按#2楼说的来分的话,我都算得上中等水平了,呵呵,我觉得我还仅仅是个维修工而已呢!

网友C:
变频器的现场应用和调试,变频器可能只是某个大型设备里最便宜的。

网友A:
呵呵,我说的变频器模块或模板,在大型变频器里,或进口变频器里有好多哟,什么逆变驱动板,CPU总控板,电源板,通讯板。制动板。它们是变频器的灵魂心脏。变频器的性能可靠性多得靠她呀。国外进口品牌的能改它的说明你能理解它的技术了。能改好应该不错了。国内不会很多的。

网友D:
   变频器未来会越来越“元件”化的,就像当年的半导体收音机,稍有点水平的电工都想通过摆弄它,增加点自己的水平,或显示下自己的水平。
   你现在还能看到谁在花大把时间去修一台半导体么?
   你不会看到了。
   为什么?
   一是半导体越来越便宜,不值得一修;另一方面是半导体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你既找不到资料修,你也没法修——整个半导体就一个大集成块,外加外围一两个旋钮、几个大电容、一个大喇叭、一个电池盒,以及一个外壳,你还修啥?
   未来的变频器也会越来越朝向这个方向发展。未来的变频器你打开外壳,可能就看到几块电路板,但都是OEM的,资料没有,程序是死的,接口是标准化的,性能是大家都知道、都认可的。
   未来就靠修变频器吃饭,你绝对吃不上十年。未来设计变频器,那绝对有饭吃,但那是施耐德、西门子等大公司动力设备研发部门的工作,你若能到那个地方从事研发工作,那另当别论,而且得恭喜你找到一个好饭碗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看看学习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低压通用的可能会,高压的不会。
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里面说到虽说现在是集成芯片的时代,但是为了满足某些指标比如低噪声,低功耗,用些晶体管可以做的比通用芯片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未来就靠修变频器吃饭,你绝对吃不上十年。quote]
这位朋友的话我赞同,今后的变频器,你想修也很难入手。或者维修的意义不大。
我认为,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整体维护维修方面还是有前景的,比如自动化流水线等等,毕竟不是每个工厂都养着高水平的电工。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改变模块的元器件”是什么意思啊,把模块里面的IGBT换掉吗?能否举个例子啊?而且你说的中等水平和中上水平是维修,上等水平是研发,高手是应用控制,我觉得这应该是工控领域的三个方向,怎么能放在一起说呢,我认识一个做非标设备的,他对PLC,触摸屏编程和变频器控制都非常精通,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他做的,但他对变频器维修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网友A:
现在是数字时代了,一台功能全一点的设备,都有二大内容组成。硬件——机械和电子器件,软件——程序控制部分。硬件优秀和合理并不能算是好设备。而有优秀的软件会补很多硬件的不足。只有硬件软件都优秀才能算是一个理想中的设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硬件,元器件是设备的基础,只有对硬件的功能参数标准原理都弄懂了,才知道设备的优劣。如果对硬件都很了知,而不明白软件对设备的控制功能,这设备也不会完美。

网友H:
我没啥远见,见步行步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按2楼的说法我连个维修工都不是  哈哈

网友J:
为什么只会修变频器?你是做电工的?没学过计算机原理?数字和模拟电路学过不?

另: 变频器发展到现在硬件上不会有更高的集成度可言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C:
咱俩可以交流一下,那本书和模电的书讲的不一样,我做过实验,根本出不来他那样的结果。

网友C:
回复 网友K:
是吗,我没做过试验,但是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公式是可以推出来它的结果的,因为它的电路不戴负载RL

网友K:
回复 网友C:
这本书在讲放大倍数的时候忽略了晶体管自身的阻抗和放大倍数。模电书上的放大倍数和晶体管本身的参数也是有关系的,不过这本书可以让你知道原理,对模拟电路 不在惧怕

网友L(2013-11-28):
多学些电路知识肯定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M(2014-01-27):
多学习多应用,提高自己是唯一出路

网友N:
    我觉得2楼有点扯远了,不要把变频器程序和维修扯在一起,能开发变频器程序的不会来修变频器,他的专业是搞单片机开发的,而硬件设计一般是另外的人完成的,搞程序的只需要那几个脚是DIO,那几个是AIO就行了,AD转换之后,是多少值的变量范围是正常,别的就是面板通信、串行通信、PWM输出的处理,都是在程序里面进行算法处理。一句话软件和硬件不是同一个专业的,搞修理的修改变频器程序就无从谈起了,一个成熟的变频器程序经过软件高手开发后,验证过无数次了,你觉得你能修改吗?从单片机程序加密的方面来说,你能解密程序,如果你能这个,你是能发大财的人了,你可以解密一个西门子、ABB的变频器程序去卖个几千万不成问题啊。
     修变频器我觉得应该分为三个层次,很多的人初学,都是会一下驱动和IGBT回路的检修,算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能分清变频器上面所有板子上面的主要器件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能明白那个集成电路是负责处理什么功能的。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第三个层次,能够基本清楚变频器所有的板子的DIO、AIO信号的流程,把信号检测能分辨到集成电路管脚一级,也就是知道欠压、过压、过流、超温等等的信号能从运放、比较器到cpu都能清楚,那是修变频器的最高层次了,没有什么故障能难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表示非常感谢。祝大家 新春快乐。

网友O:
回复 网友N:
还是这位大哥说的中肯,有些人了解不是太深刻就说的却言之凿凿。

网友G:
二楼的想法有些偏了,不值得参考

网友P:
回复 网友N:
我也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Q(2014-02-27):
您好,向您询问变频器维修的入门方法,目前只会检测模块好坏,电路板电路图原理基本熟悉,接来下驱动的检测,整流电路的检测,电流检测等需要注意哪些细节?谢谢!

网友R(2018-02-25):
电源打火现象对电子线路是非常致命的现象,打火就是高频的震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