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9-11):
上图显示%QX0.0,%QX0.1,%QX0.2已经为1,但是硬件上的相应的指示灯没动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显示%QX0.0,%QX0.1,%QX0.2已经为1,但是硬件上的相应的指示灯没动静!

不清楚你在试用前是否通读了厂家的软硬件手册?

非常明显的是,需要外接电源的。

网友A:
如果有时间,可以阅读一下厂家的硬件手册第19页。

楼主:
那我能说我外部接电源了吗?

楼主:
换成 in中对应的4 5 6 的 指示灯到时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