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大家好,最近搞个8个PLC之间的通信,采用的是485 N网络,从站有7个,但是第5个从站通信错误,m8188为ON, 请问一下,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参数设置的都对的,其他从站的通信是对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M8188是说明5号站有错误,可能是程序或是参数等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