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故障现象:  螺杆空压机无法卸载也就是处于一直加载状态 ,螺杆空压压机在运行过程中超过额定压力仍然继续加载运行,达到设置最高压力值导致螺杆空压机跳闸停机,或者安全阀动作。

螺杆空压机无法卸载的原因的原因分析:
         ①压力开关设置不当或设定后出现飘移,报假数;
         ②进气阀动作不良,卡涩等原因;
         ③系统停止用气时泄放电磁阀失效,表现状态是压力慢慢往上涨,不是像加载那样一下就上去;
         ④控制回路出现故障;
         ⑤加载电磁阀故障,现象有在卸载但同时在加载,而加载的气量大于卸载所以压力持续增高;

螺杆空压机无法卸载的解决方案:
         ①检修压力开关,必要时更换;
         ②进气阀更换保养包,加润滑油;
         ③检修或更换卸载电磁阀;
         ④检修或更换;
         ⑤检查加载电磁阀,是否故障,必要时更换加载电磁阀;

 以上便是对螺杆空压机无法卸载的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案的全部内容,但是如想要修好空压机必需要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售后维修工程师使用专用的检测设备和系统的检测才能从根解决空压机故障。从而降低空压机维护成本,准确的检测到问题可以为用户节省更多空压机配件

如果有空压机维修工程师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螺杆空压机容易出现不停机的故障,请说明。

网友B:
空压机,整体来说,就这么大一个技术含量。我在空压站值班二年多,基本上对空压机的了解是比较深的。活塞机和螺杆机都是大拆小拆,最复杂的是螺杆轴承被烧死了。把螺杆都拆下来换轴承。
活塞机主要是坏阀片。如果哪边的进气压力比正常的要高,就说明这个进气阀片破了,如果是哪个出气压力比较低,这说明出气阀片破了。
螺杆机一般都会有电脑报警,按标定的运行时间做保养就行。如果螺杆机的油耗比较大,那肯定是油气分离滤芯不行了。正常情况下千万不能让油气分离滤芯堵,要按正常的保养期更换。
一般电路问题,搞电工的都会查,所以一般来说基本上很少在保养范围里面,象不卸载这些问题,诊断起来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差不多吧。其实真的很简单吧。主机大修就是你所说的螺杆粘死,一般来所轴承是不会粘死,是螺杆齿形端面和轴承座端面或者螺杆轴肩与轴承座过孔粘死。螺杆变形,轴承位变形,断裂,那些才是技术活。涉及到同心度,基准位,端面间隙,如果误差超过0.03mm,就会转到一半就转不过去。所以机头这玩意不是谁都能修好的。

  无油机精度更是高,水润滑,不是油润滑就有氧化生锈的技术难关要突破,所以轴承基本买不到。无油机头基本不采取修。
所以这玩意简单也简单,难也难,国内喷油机头都还没成熟,光轴承就达不到标准水平。无油机头更不用说了。现在中国用的空压机都是国外几十年前淘汰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