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日前维修一变频器,故障是:可正常启停,但带载运行到40HZ以上不定时报过流, 光带电机不加负载50hz 运行没问题,按照咸老师书中的方法:拆机后外接电源,不接IGBT,短接 C、E,在G与C、E间串电流表及栅极电阻相同阻值的电阻测得六路输出电流,有4路 为220MA左右,两路为140ma左右,怀疑供电电容有问题,换新电容后依旧,又换驱动光耦A316J 及放大用对管 D44VH  以及  D45VH ,输出电流依旧,IGBT 用的是800A 的模块,现在怀疑是不是经过对管放大后的驱动能力不够,带不了800A 的模块,造成40HZ以上IGBT开度不够造成CE间电阻增大,压降升高而造成变频器报OC? 800A 的模块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才可以? 哪位老师遇到过类似问题请指教。

网友A:
这两路电流小可能是驱动正电压偏低的原因。测量正、负电压与其它路比较,如系正压偏低,可试换稳压二极管或串接二极管,将正电压稍做抬高即可。另外,运行中随机跳OC故障,要注意电机及负载的问题,是否瞬时过流现象发生。

网友B:
楼主,你这台变频器修好了吗?我有一台西林160KW变频器的故障和你一样,搞了几天还是没好,头都要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