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问题

楼主(2013-09-11):
  FX1N的程序可以直接传到FX3G吗、不行的话要怎样转换

网友A:
新建个工程,把程序读进来

网友B:
不能直接下载,先打开程序,然后通过软件菜单中的更改PLC型号,改成FX3G的,然后再下载。

网友C:
呵呵;直接下载会提示PLC型号不符;
更改后再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下载,先打开程序,然后通过软件菜单中的更改PLC型号,改成FX3G的,然后再下载。
支持这个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下载,先打开程序,然后通过软件菜单中的更改PLC型号,改成FX3G的,然后再下载。

支持

网友F: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