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接手一台森兰SB70G15机器,模块炸的面目全非,拆除模块,上电开关电源正常工作,短接了上桥和UVW,N-,运行就跳ER.FOR故障,现在已经屏蔽了动报警信号,但是就是测量的驱动电压不对,光耦A4504供电电压是14.8V,运行输出直流电压8V左右,在7.8V到8.2V变化,交流电压只有5.8V很稳定,CD40106供电也是14.8V,我看了资料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测驱动波形,难道我的短接不对吗?哪位大侠帮忙看看?手头也没有机器对比,不敢贸然接上模块啊

楼主:
现在可以运行了,屏蔽了上桥光耦旁边的检测光耦信号,但是现在我测量上桥交流电压只有6V,下桥没有,上桥直流电压有7V之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森兰变频器用的光耦很少见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我接错线了

网友B(2015-01-10):
请教各位大神SB12的机器测量没有驱动电压请问该怎样屏蔽或者短接

网友B(2016-10-2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大神你是怎么短接连线的是否可以告知

网友C:
N接错了

网友D:
光屏蔽下路是不够的,而且拆掉模块后端子共N点和主电路N不再是一个点。需注意需接线位置。同时,上三路也需屏蔽,掉,六路都有检测嘛。

网友D:
其它机器或驱动电路的屏蔽方法,也与此大同小异,使检测信号输入脚信号电平,与供电地电平接近就行了。

网友E(2020-09-25):
有台森林SB70G的,15KW模块pN端供电30DC可以运行输出正常,PN端供电DC530V运行报警ER.FOP功率器件保护,求解

楼主(2023-02-25):
驱动电路故障

网友F(2023-05-02):
回复 楼主:
你把帖片351和352这两个场效应管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G(2024-12-20):
回复 楼主:
你能指导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