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CX-Programmer for CP1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11):
在使用CX-Programmer for CP1E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延时、复位等指令,可不知道在哪里调用,翻遍了各功能选项也找不到,求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非功能限制版

楼主:
上传附件时为什么提示未登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使用CX-Programmer for CP1E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延时、复位等指令,可不知道在哪里调用,翻遍了各功能选项也找不到,求各位大虾指教。
由于你使用的是Cp1E专用版,因此我无法截图告诉你。
在你工具栏倒数第3个按钮,可以调用出指令对话框,在其中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指令,如果是出于智能模式下,你可以直接在编辑梯形图区域键入指令。

网友B:
直接使用time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两位老兄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