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一台380KW的滑环电机是新的试机时开始可以正常运转 后来一启动就跳断路器 测量转子绕组对地只有0.2兆 定子正常 烘干后没有效果 讨论一下是怎么回事??电机已经发回厂家了..

网友A:
z型电机主要是滑环毛病多,碳刷磨损的碳粉容易造成短路,碳刷压簧压力不够造成打火将滑环打坏,进而加速碳刷的磨损,将转子引线从滑环上断开,先检查滑环,如果阻值低,就是滑环问题,更换,绕组阻值低可能就是绕组问题了,按照修电机的工序维修,

网友B:
楼上的讲解很正确 看样子又出来一个高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转子绕组的确有问题,滑环也打火严重...

楼主(2013-12-04):
球磨机在启动转换的时候 配电柜内总断路器就跳闸 是怎么回事380KW的 应该是加大电解液浓度啊 还是减小浓度

网友C:
电机工作电流要小于1.5倍额定电流时才可转换

网友D:
z型电机主要是滑环毛病多,碳刷磨损的碳粉容易造成短路,碳刷压簧压力不够造成打火将滑环打坏,进而加速碳刷的磨损,对于这些问题对策有:电机滑环旁边加装风机,风机对滑环吹风,每天巡视滑环状况,定期检查与滑环连接的所有接头。滑环连接处是大电流。3000kw以上电机专门有风罩电机,风罩电机吹风压力不够(有风压开关)风压开关不动作,搭大电机不允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