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差控制

楼主(2013-09-12):
中央空调主机的冷却水的恒温控制。让冷却水的进水温度和回水温度始终保持一个恒定的差值,我们叫温差控制。冷却循环水通过变频器控制水泵从而调节水量的大小,使用S7-200的PID功能来保持一个恒定的差值。
龙丰PLC培训

网友A:
西门子200的PID还是很好用的啊。

网友B: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是不是很重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 有点 复杂了。直接测量空压机出口温度(主要目标是控制空压机气体出口温度),通过变频器自身的 PID功能(好像几乎所有的变频器 都有的)就可以实现了。
接受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