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大家知道深圳元创兴科技有限公司的:垂直关节机器人视觉搬运系统(6自由度,2个摄像头) 吗?像这样的机器人实现码垛的?怎样用编程实现的,我是新手,能不能介绍我看那些方面的书?谢谢

网友A:
   这种码垛机器人应该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机器人,一般都是6自由度关节型的。
   机器人的工作是由于电机带动各部分机械臂运动实现在3维空间的位置姿态变换,从而实现所需要的功能。当然比如说焊接机器人只是在这基础上加了些与焊接有关的焊头,原理一样。    如果要学的话我觉得看一些科普类的机器人方面的书,然后你买哪个厂家的产品,他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的,还可以请厂家的人过来调试。按部就班的来,这样简单的问题应该都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现在是做毕设的   我看那些源代码都是C++的内容,还有些MFC的,我只有用过C语言,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学 ,像我这样要不要去学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