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用网口与PC通讯

楼主(2013-09-12):
PLC的IP默认地址是不是192.168.250.1,可不可以改,怎么改。
是不是直接用网线与PC直连就可以了,还要不要其他的模块什么的。
PC装的是cx-one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的IP默认地址是不是192.168.250.1,可不可以改,怎么改。
是不是直接用网线与PC直连就可以了,还要不要其他的模块什么的。
PC装的是cx-one软件。
1、192.168.250固定,后面的值取决于你PLC面板上的转盘开关设定的Node地址。
   整个地址就是:192.168.250.Node
2、链接采用直连网线,中间需要Hub过渡。

具体你可以参考CJ2系列操作手册以及CJ系列以太网手册(只有英语版本)。

网友B:
不用Hub也可以联
地址可以改

网友C:
不用HUB有两个网线需要换位置好像是,要组成网络还是要用HUB之类的外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