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开关分类

楼主(2013-09-12):
①按可能的连接方式分类                                代号 一单极开关                       1 一双极开关                       2 一三极开关                       3 一三极加分合中线的开关           03 一双控开关                       6 一带公共进线的双路开关           5 一有一个断开位置的双控开关       4 双控双极开关                     6/2 双控换向开关(或中间开关)          7注1):代号相同或不相同的两个或多个开关可装在同一底座上。 注2):有一个断开位置的开关的代号亦适用于按钮开关和瞬动式开关。②按触头断开情况分类: ——正常间隙结构开关; ——小间隙结构开关; ——微间隙结构开关; ——无触头间隙开关(半导体开关装置)。 注1):小间隙结构开关在处于断开位置时,触头距离为3mm至1.2mm的开 注2):微间隙结构开关是处于断开位置时,触头距离小于1.2mm的开关。注3):带半导体开关装置的开关是无触头间隙的开关。注4):符合本节要求的开关是用作功能用途的开关。 ③按防有害进水保护等级分类: ——IPX0:没有防有害进水保护的开关; ——IPX4:防溅开关; ——IPX5:防喷开关。 注:IP代码的含义见CB4208。④按开关的起动方法分类: ——旋转开关; ——倒扳开关; ——跷板开关; ——按钮开关; ——拉线开关。⑤按开关的安装方法分类: ——明装式开关; ——暗装式开关; ——半暗装式开关; ——面板安装式开关; ——框缘安装式开关。 ⑥按由开关设计所决定的安装方法分类: ——无需移动导线便可拆卸盖或盖板的开关(结构A)。 ——不移动导线便不能拆卸盖或盖板的开关(结构B)。 注:如果开关有一个不能与盖或盖板分离的底座(主要部件),而且,需要一块无需移动导线便可拆卸的用以装饰墙壁的附加板才能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则只要此附加板能符合对盖和盖板的要求,个开关可看成是结构A开关。⑦按端子类型分类 ——带螺纹型端子的开关; ——带仅适于连接硬导线的无螺纹型端子的开关; ——带适于连接硬导线和软导线的无螺纹端子的开关。 ⑧按防止与危险部件接触和防外部固体物进入的有害影响的保护等级分类: ——IP2X:能防止手指接触危险部件和防止最小直径为12.5mm的外部固体物进的有害影响的开关; ——IP4X:能防止钢丝与危险部件接触和防止最小直径为1.0mm的外部固体物进入的有害影响的开关; ——IP5X:能防止钢丝与危险部件接触和防尘的开关。

网友A:
有图更好看,期待图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