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我可以写些VB程序,也可以写PLC应用,但PLC与VB程序通信却无法连接,请各位楼主指导,最好有例子及源程序加注解。

网友A:
CP1H手册上的HostLink协议看看熟,再结合一下VB的串口通讯。

网友B:
分开会,和起来不会,大杯具
(不会VB)

网友C:
这种通讯主要就是协议的理解。

网友D:
网上找找例子
vb的应该不少

楼主:
谢谢各位,就是协议这不好找!VB与PLC我都会运用,但组合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