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率的影响

楼主(2013-09-12):
我们设备卖往墨西哥,工业电压是三相220V,所以买个变压器,220V变380V的,但是频率忘记了,用的是国内50赫兹的电机,那边是60赫兹的频率,请问一下,这对电机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60hz时变压器的效率是不如50hz。因为设计变压器时是按50hz的。的对电机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B:
呵呵;转速要高20%;

网友C:
电机转数升高,大概1740左右,恒转矩的负载电机电流会减小,风机水泵负载电机就累了

网友D:
电机基本上没有啥影响。就是转速会高点

网友E:
电机多大?国产电机一般在3KW(含3KW)以下都是星形接法,改成三角接法就解决了。如果是4KW以上的看数量,只有一个的话,还不如重绕呢也比买个三相变压器省钱吧。至于频率的影响吗上面的都说了关系不大。。

网友F:
速度快点,其他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