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我现在用三菱MR-J2S-1OA的驱动器跟三菱伺服电机HC-MF13D-UE(100W)连接了,可是电机转不了,而且一直报警(AL E6)!各位高手们 如何解决这现象

网友A:
检查EMG与SG间是否已经断开;

网友B:
AL E6是急停信号断开了

网友C:
接线有问题,认真对说明查查!

网友B:
如果EMG与SG之间接线了,那看下24V控制电源有没有接入。

网友D:
这方面算是比较典型的吧,主要是驱动器的接线你没熟悉,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主要是接线和上位机的设置问题。你可以查下说明书上的介绍,然后根据这个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