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1)气体压缩
 根据热力学原理可知,压缩机中气体的实际压缩过程为多变压缩过程,但可忽略与外界的热交换。
   外界对气体做的功有一部分是用来提高气体静压力的,这部分功通常称为压缩功或称压缩能量头。其大小显然与气体在流动中的压缩过程、气体的性质、初始状态等因素有关。按气体压缩过程是否进行冷却,可以分为有冷却的过程和绝热的过程;按压缩过程中是否考虑能量损失,可以分为理想的过程和有损失的过程。实际监缩过程是有能量损失的、与外界有热交换的过程,不过对于在缸内不实行冷却的压缩机和在缸外实行冷却的压缩机来说·通过缸壁散失的热量一般甚徽,不超过压缩机耗功的l%~3%,可以忽略不计,压缩过程可视为绝热过程。
   (2)叶轮做功
   气体在叶轮中流动,叶轮是离心式压缩机的主要部件,叶轮被原动机驱动旋转,叶轮对气体做功,气体的压力、温度升高。体积缩小。气体在叶轮中既随叶轮转动,又在叶轮槽道中流动。随空压机配件叶轮转动的速度即气体的圆周速度,在不同的半径上有不同的数值,叶轮出口处的圆周速度最大;气体在槽道内相对于叶轮的流动速度称为相对速度叫.因为叶片槽道截面积从叶轮进口到出Vl逐渐增大,因此相对速度逐渐减小;气体的实际速度是圆周速度"与相对速度叫的合成,此合成速度相对于固定机壳而言,称绝对速度c。三个速度向量画在一起称为速度三角形,气体绝对速度c分解为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速度:圆周分速度“和径向分速度0;叶轮进口的速度以注脚“l”表示,叶轮出口速度以注脚“2”表示。
   ①气体在封闭的叶轮流道内因离心力所产生的静压能的提高。该静压能的提高与圆周速度的平方差成正比。
   ②由于叶轮流通截面积变化而使气体静压能的提高。因为流通截面积从进口到叶轮出口逐渐增加,故气流的相对速度减小。
   ③气体在叶轮中动能的增加。此部分动能可在叶轮后的扩压器中转变成静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