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老外这个东东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9-13):
装在皮带轮上的那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用途,这电机是意大利过来的

网友A:
液力耦合器

网友B:
意大利传斯罗伊耦合器

网友C:
电机拖动怎么是液力耦合器?
看形状应该是电磁转差调速机构,外部应该有通直流电的线圈。
煤渣机、锅炉除渣链排等经常用到。

网友D:
同意1楼。液力偶合器或磁力离合器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拖动怎么是液力耦合器?
看形状应该是电磁转差调速机构,外部应该有通直流电的线圈。
煤渣机、锅炉除渣链排等经常用到。
这个是不用通电的

网友E:
调节电动机转速,偶合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拖动怎么是液力耦合器?
看形状应该是电磁转差调速机构,外部应该有通直流电的线圈。
煤渣机、锅炉除渣链排等经常用到。
这个是不用通电的
带什么样性质的负载......

网友F:
老外的东西搞不懂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恒转矩负载

网友G:
电机的轴不是直接连接皮带轮吧,是不是电机的轴先连接那个大的耦合器,耦合器再连皮带轮

楼主:
这个电机是梳毛机上用的,具体连接方式没有细看

网友H:
这个还是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I:
液力耦合器啊,我们这里皮带机上就是使用这样传动的,里边没有油就不动了。

网友J:
看那电机应该是国产的!

网友K:
液力耦合器,我们单位很多这种设备。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液力耦合器啊,我们这里皮带机上就是使用这样传动的,里边没有油就不动了。

         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用这个有什么优点?或用这个能防止什么的?请指教

网友J:
液力耦合器?调速的吗?我以前见过一台 不过是好大一台 不想这个这么小!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作用我还是不太清楚的,只是看到过,记得夏天高温天气使用这个耦合器的时候有个防暴孔的眼压力高了以后就爆开了,油流出来以后几不能传动了,从新加油以后就好了。我们使用这个皮带有点长还是90度拐角的皮带。

网友M:
液力耦合器,用在重负荷起动的设备上,通过耦合器启动时,机械速度会慢慢上升,不会对电机和机械造成冲击;如果机械故障出现异常负荷,耦合器上的安全阀会冲开保护电机及设备。

网友N:
应该是液力耦合器

网友O:
像液力耦合器

网友P:
都淘汰了,液力耦合器,直流调速装置?

网友Q:
是液力耦合器,以前我们在提升机上用过。

网友R(2013-10-18):
液力耦合器,起缓冲作用,压力式离合器形状也跟这个类似,不过这么小的设备一般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