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的输出是保证电流达到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所需要的电压。……

--------------------------------------------------------------------------------

1、我们说双闭环中,速度环是主环,在速度偏差的输入下,速度调节器能有效地调节电压,从而调节电流、调节电磁转矩,使速度偏差迅速缩小直至为零;

2、但是当速度环,在速度偏差很大的情况下,举例说启动过程,速度调节器调节电压,电压会达到很大的值,调节电流会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电机的速度也不会一下子升高到给定值,速度环失去对电压、电流、转矩的控制作用;

3、这时候,需要一个电流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限制这个电流,不要这个大电流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又要这个电流始终保持允许最大状态,以保证这个加速过程尽可能的短,尽可能得快!

4、谁来控制这个“大电流”,当然是“电流闭环”啊!

5、你只要看看下图,电流环的输出电流值idm是恒定的水平直线,就知道是电流环控制了这个启动大电流为idm的;

6、也就是说,电流环输出的大电流idm,绝不是“保证电流达到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所需要的电压。……”,因为这时候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是很大很大的,而电流环输出的电流idm是电机允许的最大电流,如果检测输出的电流大于idm,检测反馈后电流调节器会限制电流不大于idm,如果检测输出的电流小于idm,检测反馈后电流调节器会调高电流不小于idm;

7、“征”说,“电流环的输出是保证电流达到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所需要的电压。……”,是各错误的说法!

8、因为电流环输出的idm是设计者根据电机设计的,或者是用户输入的电机参数决定的,idm是电机允许的最大安全电流!怎么能是“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呢?

9、“征”绝对是个“假专家”,是个说谎骂人的“专家”!

引用 网友A:

…… 速度环的输出,即电流环的输入指令-------- 产生需要的力矩的电流值,是不断变化的, 跟克服速度偏差所需要的转矩有关。……

--------------------------------------------------------------------------------

1、我们说双闭环中,速度环是主环,在速度偏差的输入下,速度调节器能有效地调节电压,从而调节电流、调节电磁转矩,使速度偏差迅速缩小直至为零;

2、但是当速度环,在速度偏差很大的情况下,举例说启动过程,速度调节器调节电压,电压会达到很大的值,调节电流会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电机的速度也不会一下子升高到给定值,速度环失去对电压、电流、转矩的控制作用;

3、这时候,需要一个电流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限制这个电流,不要这个大电流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又要这个电流始终保持允许最大状态,以保证这个加速过程尽可能的短,尽可能得快!

4、征“说”,“速度环的输出,即电流环的输入指令-------- 产生需要的力矩的电流值,是不断变化的, 跟克服速度偏差所需要的转矩有关。……”,是对速度环的“不信任”,是对“闭环控制”理论的错误理解,是犯了专业错误,是非专业的一种“想象”!“空想”!

5、这就是“征”的错误,也是很多人的错误,错误地认为“速度外环”需要的“电流”由“电流内环”来控制!

6、正确的是,速度外环控制不了的大电流,由电流内环来控制,速度外环能控制的电流,由速度环自己去完成!

7、如果“速度外环”与“电流内环”一起共同工作,就是犯了控制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它两个环的调节方向是相反的,举例说:

1)负载增大时,速度减小,电流增大;

2)速度环检测速度反馈后,要调高电压;

3)电流环检测电流反馈后,要调低电压;

8、不知“征”的这个笑话还要讲到什么时候???

9、我们看看下图:

1)电机启动时,速度环检测速度为零,调节器调高电压,可控硅导通角为180°,饱和;

2)电机启动时,电流环检测电流为大电流,调节器调低电压,可控硅导通角离开180°,进入电流可控状态;

3)如果没有电流内环,速度环会把电压调高到,电机电流达到idm的几十倍;

4)有了电流环,检测反馈大电流,电流环调低电压,是电流恒定在idm上;

10、我们看到了启动时:

1)“速度环”检测速度调高电压,可控硅导通角为180°,失控;

2)而“电流环”检测到大电流,调低电压,可控硅导通角离开180°,进入可控的电流闭环控制过程;

3)速度环与电流环的调节方向相反,同时工作会犯逻辑控制上的错误;

11、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只有自命为专家的“征”还会继续他的笑话!

12、“征”原来是个“伪专家”,骂人专家!

网友B:
支持刘老,不管你和笨鸟之间怎么争论,你们高手间至少不至于和最近有个贴子一样的谩骂,支持技术争论

楼主:
我们还是看看原来教材是怎么说的:
1、

2、

3、

4、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些快速的调节都是通过电流内环来实现的, 电流内环都在起电流的调节作用。以上为什么没有考虑速度环的作用?
应为速度环中有个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 也就是速度偏差的形成需要时间, 在速度偏差形成以前就有可能电压波动、电阻变化等已经发生好长时间了。这种快速的扰动之能同快速的电流内环来克服扰动, 避免由于这些扰动导致转速波动!
如果靠转速环来调节, 转速已经发生波动了,调解时已经晚了,如何能更好的保持速度恒定?
……

--------------------------------------------------------------------------------

1、这样说吧!如果电机电流没有过载、过流的问题,就不需要这个“电流环 ”,“速度闭”能更好的更快的调节速度到给定速度;
2、因为电机有过载、过流的问题,所以用“电流环”来限制电机电流在允许的最大电流idm上;
3、在正常速度闭环调控时,“电流环”可以不要!
4、在正常速度闭环调控时,电流环已经“焊好的”,是存在的,他只是个速度环调控电机电流、转矩、速度的随动仔电流环而已!
5、“征”说:“快速的扰动之能同快速的电流内环来克服扰动, 避免由于这些扰动导致转速波动!”。
6、“征”恰恰说反了,快速扰动,如果导致速度环饱和,电流环就限制电流在idm(参数设定的保护电流值)上,避免电机过流、过载,实际上延缓了速度的波动,而不是快速的客服了速度的波动!
7、这种导致速度环饱和的“扰动”,主要体现在电机的能力上,如果电机的过载电流大,转矩大,同样的“扰动”,速度环就可以克服了,如果电机过载电流小、转矩小,速度环就会进入饱和,由电流环限制过载电流于允许的最大电流idm之上!
8、所以归根结底,是电机容量的问题,而不是速度环、电流环能解决的问题!
9、在“征”看来,客服“扰动”只是个控制的问题,没有好的适合负载需要的电机,纯粹靠控制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环中有个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 也就是速度偏差的形成需要时间,……



1、首先把这句话改通顺 ,“速度环中有个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 也就是速度偏差的消除需要时间,”!
2、“征”言下之意,“电流环中没有电机的惯量J ,速度可以突变, 也就是电流偏差的消除不需要时间,”,这个“专家”当的什么笑话都敢说!
3、速度环是调速,电流环也是调速,只要调速,就有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的问题:
1)速度环,给定速度,检测反馈速度,调电机的电压、电流、转矩,让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变化,企图消除速度偏差;
2)电流环,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电机的电压、电流、转矩,让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变化,企图消除电流偏差;
3)那个调速闭环控制中,都离不开电机转动惯量J!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不能同时起作用是什么意思?是系统自己把运算放大器的硬件连线图自动根据运行情况改动吗?
是不是速度环起作用时, 电流环的ACR被自动切换断开?
这个功能怎么实现?ASR和ACR的运算放大器又是分别工作在什么区间?
……

--------------------------------------------------------------------------------

1、我们说,ASR饱和时,失去控制作用,相当于开环,由ACR进行电流闭环控制电机电流恒定在idm上,这种情况“是系统自己把运算放大器的硬件连线图自动根据运行情况改动吗?”,没有!
2、同样,ASR和ACR都不饱和时,ASR速度闭环主要起速度闭环的控制作用,ACR是个电流随动子系统,也不是“系统自己把运算放大器的硬件连线图自动根据运行情况改动了”,其原理如下:
1)当系统负载突然加重时,电机速度下降,电机电流上升;
2)ASR速度闭环,检测反馈速度下降,速度偏差增大,ASR速度闭环主要起速度闭环的控制作用,调高电压、电流;
3)这时ACR电流闭环的给定电流上升,检测反馈电流上升,电流偏差没变,ACR没有偏差输入,没有电流调节作用,相当于开环!
4)这就是ASR和ACR不能同时工作的原因,一个偏差增大,一个偏差没变,一个发挥主调节作用,一个没有调节作用处于随动状态!

网友C:
速度环,电流环,真有点不会调节!

楼主:
3、同样,当“电流闭环+速度闭环”双闭环控制时,有同样的结果:
1)当空载或轻载启动时,电机电流小,速度高;
2)电流闭环检测,检测反馈电机电流小,与给定电流比较,有很大的偏差时,电流闭环进入饱和,速度闭环起调节作用,限制电机速度在允许的最大速度上;
3)当电流环与速度环都不饱和时,电流环起主控作用,速度环处于随动状态,原理如下:
①当系统负载突然减轻时,电机电流下降,电机速度上升;
②ACR电流闭环,检测反馈电机电流下降,电流偏差增大,ACR电流闭环主要起电流闭环的控制作用,调高电压、速度;
③这时ASR电流闭环的给定速度上升,检测反馈速度上升,速度偏差没变,ASR没有偏差输入,没有速度调节作用,相当于开环!
④这就是ACR和ASR级联双闭环运行时不能同时工作的原因,一个偏差增大,一个偏差没变,一个发挥主调节作用,一个没有调节作用处于随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在电路图上,ASR速度环调高电压,怎么调的?用电路原理图说明一下这个调节过程的电路上相对应的动作顺序!顺便说一下此时电流内环ACR有没有工作、有没有起调节作用?

--------------------------------------------------------------------------------

1、如图,负载增大,转速n下降,电机电流Id增大;
2、ASR检测反馈速度n下降,Un减小;
3、ASR给定速度Un*,与反馈Un比较,偏差△n=Un*-Un增大;
4、ASR调节器,调高电压、调高电流,ACR给定电流Ui*增大;
5、ACR检测反馈电流Id,Ui增大;
6、ACR给定电流Ui*,与反馈电流Ui比较,偏差△i=Ui*-Ui不变;
7、这样,负载增大,转速下降,电流增大,ASR偏差增大,其速度闭环起主速度调节作用;ACR偏差不变,ACR没有电流调节作用,处于随动状态!

楼主:
8、同样在“ACR+ASR”双闭环系统中,ACR和ASR都不饱和时,负载减小时,电流减小,速度增大,ACR 闭环输入电流偏差增大,起主电流闭环调节作用;ASR闭环输入速度偏差不变,处于随动状态!
9、速度环与电流环不能并联同时工作,也不能级联同时工作,这是个控制逻辑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跟老劉爭吵的又不是只有笨鳥 你這傻鳥 看清楚再發言

楼主:
10、在电力拖动中,负载增大时,电机速度下降,而电流上升;
1)所以速度闭环与电流闭环不能同时工作;并级不能同时工作,级联也不能同时工作;
2)并级时,会出现一个调高频率或电压,另一个调低频率或电压;
3)级联时,会出现前级偏差增大完成主控作用,而后级偏差不变随动!
11、设想一下,如果负载增大时,电机速度下降,而电流也下降;那速度闭环、电流闭环就可以并级,也可以级联,这说明以上讨论的问题是个控制逻辑的问题!

网友D:
老劉 你的笑話實在鬧大了  你老是望文興義 不求甚解

錯誤

A> 速度環的電壓  是指什麼 沒搞清楚前 請勿亂發言

B> 速度環是控制的模式 非調速 絕非調整電機速度 請搞清楚再發言

C> 電流環是受程序控制著  最大電流也就是額定電流 當負載"突然"增大 誤差出現 但未超過額定電流時 電機速度不會降下來 因為驅動器會加大電流 靠的就是速度環的回饋

网友D:
老劉你現在開口就是電流閉環 速度閉環 那簡單的問你

直流電機電流閉環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交流電機 又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楼主:
1、大家不仅要问,闭环调控时,干忧大时怎么就能饱和呢?

2、其实这是闭环控制中最常见的情况!有人企图调P、I、D参数能解决饱和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3、先说说闭环控制饱和的物理本质:

1)举例说明,一个热水供热锅炉的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

2)当供热锅炉系统因失水或漏水而压力下降时,通过补水泵补水,维持系统压力守恒;

3)可以采用补水泵压力开关控制模式,但是此系统有压力差,就说压力只能在一个范围内变化;

4)可以采用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给定一个压力,系统可以维持一个恒定压力不变,原理就是,系统失水多少,就能补水多少,失水快,补水快,失水慢,补水慢,维持压力为给定压力不变;

5)但是,发现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工作有时正常,有时就不正常;

6)仔细观察,不正常总是发生在系统短时间漏水量大的时候;

7)其表现是,频率一下就达到50HZ,而压力低于给定压力上不去;

8)其表现是,频率已经就达到50HZ,而系统压力还在下降!

9)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闭环系统控制达到“饱和”或者“失控”的情况!

10)如果不懂,会以为P、I、D参数没有调整好,这时候如果调P、I、D参数,会越调越乱,不起作用!

11)那是什么原因导致闭环饱和或者失控的呢?明眼人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是失水流量大,失水流量大于补水泵在50HZ运行时的最大补水量!简单说就是补水泵已经来不及补水了!

12)回到主楼的问题,当电机的额定力矩小于负载力矩,或者当电机的最大力矩小于负载力矩时,速度闭环还要稳定电机速度于给定值上,只能出现过载,或者严重过流甚至堵转!

13)这时候就是速度闭环发生“饱和”或者“失控”的时候;

14)也就是这个时候,系统要进行失速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就是说让系统的速度降下来运行!

4、任何一个闭环控制系统,都有一个因电机额定转矩、额定电流的受限制的工作范围!超过这个范围,闭环控制系统“饱和”、“失控”,系统便进入保护!

5、闭环控制必须在动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能超出动力允许的范围!

6、或者说,系统的干忧在允许范围内,就能克服,超出范围就无法克服,有人在描述国外产品时,说的非常离奇,那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骗人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知道有别人,我只是举个例子来对比最近的某个贴子

网友E:
刘老总是这样的水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大家不仅要问,闭环调控时,干忧大时怎么就能饱和呢?干擾大關飽和什麼屁事?!
2、其实这是闭环控制中最常见的情况!有人企图调P、I、D参数能解决饱和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3、先说说闭环控制饱和的物理本质:

1)举例说明,一个热水供热锅炉的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這是閉環控制嗎 ???!!! 真是瞎說

2)当供热锅炉系统因失水或漏水而压力下降时,通过补水泵补水,维持系统压力守恒;

3)可以采用补水泵压力开关控制模式,但是此系统有压力差,就说压力只能在一个范围内变化;將開關的I/O當成回受元件 你也真會瞎說!!!
4)可以采用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给定一个压力,系统可以维持一个恒定压力不变,原理就是,系统失水多少,就能补水多少,失水快,补水快,失水慢,补水慢,维持压力为给定压力不变;

5)但是,发现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工作有时正常,有时就不正常;

6)仔细观察,不正常总是发生在系统短时间漏水量大的时候;

7)其表现是,频率一下就达到50HZ,而压力低于给定压力上不去;你又假借變頻 又在汙衊變頻 若只有50Hz 這變頻可以扔掉!!!
8)其表现是,频率已经就达到50HZ,而系统压力还在下降!

9)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闭环系统控制达到“饱和”或者“失控”的情况!這是開環 非閉環???
10)如果不懂,会以为P、I、D参数没有调整好,这时候如果调P、I、D参数,会越调越乱,不起作用!

11)那是什么原因导致闭环饱和或者失控的呢?明眼人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是失水流量大,失水流量大于补水泵在50HZ运行时的最大补水量!简单说就是补水泵已经来不及补水了!

12)回到主楼的问题,当电机的额定力矩小于负载力矩,或者当电机的最大力矩小于负载力矩时,速度闭环还要稳定电机速度于给定值上,只能出现过载,或者严重过流甚至堵转!

13)这时候就是速度闭环发生“饱和”或者“失控”的时候;

14)也就是这个时候,系统要进行失速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就是说让系统的速度降下来运行!

4、任何一个闭环控制系统,都有一个因电机额定转矩、额定电流的受限制的工作范围!超过这个范围,闭环控制系统“饱和”、“失控”,系统便进入保护!瞎說 都失控還怎麼保護

5、闭环控制必须在动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能超出动力允许的范围!

6、或者说,系统的干忧在允许范围内,就能克服,超出范围就无法克服,有人在描述国外产品时,说的非常离奇,那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骗人的!
瞎說 干擾就是干擾 只有找出干擾源 就能解決 跟國內外的產品無關 你不要亂造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劉 你的笑話實在鬧大了  你老是望文興義 不求甚解

錯誤

A> 速度環的電壓  是指什麼 沒搞清楚前 請勿亂發言

B> 速度環是控制的模式 非調速 絕非調整電機速度 請搞清楚再發言

C> 電流環是受程序控制著  最大電流也就是額定電流 當負載"突然"增大 誤差出現 但未超過額定電流時 電機速度不會降下來 因為驅動器會加大電流 靠的就是速度環的回饋
呵呵 等你辯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劉你現在開口就是電流閉環 速度閉環 那簡單的問你

直流電機電流閉環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交流電機 又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等你回答

网友F:
争论好呀!不要人身攻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争论好呀!不要人身攻击就好了!
能分清谁说的对的说一下,或者投一下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劉你現在開口就是電流閉環 速度閉環 那簡單的問你

直流電機電流閉環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交流電機 又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等你回答

笨鸟这个都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劉你現在開口就是電流閉環 速度閉環 那簡單的問你

直流電機電流閉環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交流電機 又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等你回答

笨鸟这个都不会???

這麼簡單的問題笨鳥都不會 這笑話太冷了吧 呵呵  我知道你答不出來 就算你知道答案 你也不敢答  哈哈哈  老劉笨鳥始終吃定你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想投票表決你也太天真 我提的問題 老劉都不敢回答 你知道原因嗎? 想知道原因嗎?

网友G:
我一直在看本楼的帖子,我一直以为,楼主说的“专家”的那个说法没有错误,而且,楼主说的也对。因此,我不理解楼主为什么要反对专家的观点呢?而且,楼主在辩论中有争议的地方,就是那个转速环和电流不能同时工作的问题。作为一个串联的闭环系统,外环工作时,内环不能工作?内环工作时,外环也不能工作?不理解,没道理呀?串联双闭环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同时起作用的。否则传递函数就会断了。不连续了。

另外,专家说的转速调节器的输出,就是电流调节器的输入,在串联的双闭环控制系统里,这么说没错呀,为什么还要立题辩论呢?而楼主在讲双闭环的原理时,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包括引用的波形,仅仅是表述个人的理解时,又让我有差异的地方。

想发言也插不上嘴,因为看得我是云里雾里。嘻嘻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不想知道,只因头早大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版主 你很謙虛

征設搞伺服的專家 至少他做過許多伺服驗證的報告 他的說法當然不會有問題 況且他拿的是教材來做說明

樓主老劉則喜歡偷竊 那圖絕對不是他自己畫 更不可能實做的數據  正確的來說 應該是抄來的 當然也不會錯 錯在他自己瞎推 所以你才會很驚訝 圖文不符

你真的插不上嘴嗎? 你那環環相套 才是經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为一个串联的闭环系统,外环工作时,内环不能工作?内环工作时,外环也不能工作?不理解,没道理呀?串联双闭环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同时起作用的。否则传递函数就会断了。不连续了。……

1、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中:
1)机械特性是硬特性,工件运动是速度闭环控制,恒速!
2)工件运动时,负载重时,电机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机电流小;
3)如果负载很重,电机电流就会很大,可能烧电机!
4)大电流时,速度闭环饱和失控失去控制作用说它不工作,运动工件失速,这时候需要要用电流闭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或者说电流环是起过载保护、失速保护的!
5)在速度环正常工作时,电流环没有调节电流的作用,或者说它不工作!

楼主:
2、在“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中:
1)机械特性是软特性,运动是电流闭环控制,恒转矩!
2)运动时,负载重时,电机速度低,负载轻时,电机速度高;
3)如果空载,或负载很轻,电机速度就会很大,出现超速、飞车事故!
4)超速时,电流闭环饱和失控失去电流控制作用说它不工作,这时候需要要用速度闭环来控制这个超速度,或者说速度闭环是起超速飞车保护作用的!
5)在电流环正常工作时,速度环没有调节速度的作用,或者说它不工作!

楼主:
3、在调速双闭环控制中,只能是一个环起作用,不能是两个环同时起调节作用!
4、专家的观点是,速度环调电机的速度,电流环调电机的电流,速度环调速度需要的电流、转矩是电流环提供调节的!

楼主:
5、速度环调速度时,就调的是电流、转矩,最终实现速度恒定,不需要电流环帮忙!而且电流环帮得只能是倒忙!

楼主:
6、版主说:“作为一个串联的闭环系统,外环工作时,内环不能工作?内环工作时,外环也不能工作?不理解,没道理呀?”
7、此主题,就是说的外环的调节作用是什么,内环的调节作用是什么,说的就是内、外环不可能同时起调节作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8、之所以在这里开贴,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双闭环的意义,克服很多错误的理解!特别是想纠正“专家”那样的错误理解!

楼主:
9、版主说“否则传递函数就会断了。不连续了”;
10、当速度闭环调节速度时,电流环不调节电流,相当于开环,电流环的传递函数就是一个常数,而不是断了、不连续了!

楼主:
11、本帖9楼、10楼、12楼,说的就是,速度环调节速度时,电流环没有调节电流的作用,版主可以针对9楼的发言提出不同的看法!
12、本帖主楼说的就是,大电流时,速度环饱和失去速度调节作用时,电流环起大电流调节作用,版主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

楼主:
谢谢版主发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为一个串联的闭环系统,外环工作时,内环不能工作?内环工作时,外环也不能工作?不理解,没道理呀?串联双闭环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同时起作用的。否则传递函数就会断了。不连续了。……

1、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中:錯 本題目是雙閉 哪來的位置環 你又再張冠李戴1)机械特性是硬特性,工件运动是速度闭环控制,恒速!錯 這是定位 怎麼又成恒速 觀念錯誤
2)工件运动时,负载重时,电机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机电流小;
3)如果负载很重,电机电流就会很大,可能烧电机!錯 負載很重會燒電機 那是你不懂選型 會燒電機的原因很多 可以開個主題來討論
4)大电流时,速度闭环饱和失控失去控制作用说它不工作,运动工件失速,这时候需要要用电流闭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或者说电流环是起过载保护、失速保护的!錯錯錯 這句話你會害死人的 伺服電機都有個額定轉速 及最高轉速 這額定轉速是伺服能夠長期的運轉 而確保電機不會燒毀  而最高轉速則是弱磁控制 只能間歇使用 經常使用電機燒毀 電流環起到"過電流"保護 保護的對象完全不同5)在速度环正常工作时,电流环没有调节电流的作用,或者说它不工作!錯 電流環不工作 那電機還轉動嗎? 那碰到外力阻抗時 誤差就不做跟隨補償了嗎?

老劉 你寫了6個標題 被我修改了5個錯 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

楼主:
老劉 你寫了6個標題 被我修改了5個錯 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

笨鸟你的基础很差,你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能力,看问题张冠李戴,胡搅蛮缠,不再理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劉 你寫了6個標題 被我修改了5個錯 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

笨鸟你的基础很差,你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能力,看问题张冠李戴,胡搅蛮缠,不再理你!

哈哈哈 看來你又認輸了 不過你真的沒有"網品" 我看問題又怎張冠李戴! 我基礎又差在哪裡! 歡迎指證

楼主: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9/19 9:49:05的发言
哈哈哈 看來你又認輸了 不過你真的沒有"網品" 我看問題又怎張冠李戴! 我基礎又差在哪裡! 歡迎指證

1、你不懂闭环控制,见你自己的帖子;
2、你不认识速度曲线图!见你的轨迹图;
3、“認輸”,就等于输给三岁小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9/19 9:49:05的发言
哈哈哈 看來你又認輸了 不過你真的沒有"網品" 我看問題又怎張冠李戴! 我基礎又差在哪裡! 歡迎指證

1、你不懂闭环控制,见你自己的帖子;
2、你不认识速度曲线图!见你的轨迹图;
3、“認輸”,就等于输给三岁小孩!
哈哈哈 笨鳥問你簡單的闭环控制問題 還懸在那理 有一個星期
你還需要認輸嗎 看你的智商 是比三歲的小孩 好些

楼主: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9/21 7:19:04的发言:…… 笨鳥問你簡單的闭环控制問題 還懸在那理 有一個星期
你還需要認輸嗎 看你的智商 是比三歲的小孩 好些

知道你要什么,等你好好说话了,才能告诉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9/21 7:19:04的发言:…… 笨鳥問你簡單的闭环控制問題 還懸在那理 有一個星期
你還需要認輸嗎 看你的智商 是比三歲的小孩 好些

知道你要什么,等你好好说话了,才能告诉你!

哈哈 你就讓他懸著 我已在工控網上 已經寫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我已在工控網上 已經寫出答案

你的那些个帖子,让所有人知道你的根底;除非跟你一样的无知者,还以为你是个“业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我已在工控網上 已經寫出答案

你的那些个帖子,让所有人知道你的根底;除非跟你一样的无知者,还以为你是个“业内”!
老劉 換個新招 抬槓台輸了就躲 躲不掉就開始罵  還好你現在不是班主 否則又開始殺帖
笨鳥是否業內不重要  重要是笨鳥提出你的錯誤 你連辯解都不敢做 只能做人身攻擊 這說明你心虛 真的很虛 哈哈 笨鳥打心裡瞧不起 孬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