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求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要这何用、各厂商的选型手册又不一样、知道工况直接招标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这些资料是为了更好的设计仪表型号,从而再根据型号招标就会有个保底的厂家,这样就不会招不到标。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这个资料到处都是     量小用不着招标吧    难道上万台?      推荐上润仪表    宇电    岛电   横河
或者PLC  代替一切仪表

网友C:
招标啊,本公司也有啊.请看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