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

楼主(2013-09-13):
电机的转矩是指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哇哦 这么理论性的知识 还是由楼下来回答吧

网友B:
   通俗的说就是电机旋转的力矩,与沿着旋转方向的切线方向施加的一个力,还是百度一下科学的名词解释吧。

网友C:
``````楼主同学,有必要拿本书好好看看,推荐《电机拖动》

网友D:
看一下他的单位就因该知道了,N*m。

网友E:
电机的扭矩是电机输出的力或能量。说白了就是劲儿大小的量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扭矩是电机输出的力或能量。说白了就是劲儿大小的量纲。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