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MR-J3-200A上电报警“AL  47 "   ,风机不转。由于没有同型号的风机所以到三肯变频器上拆了一个同尺寸的三线风机装上。装好后上电风机转动,可还是报警“AL47”   请大侠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J3的驱动器风扇是带测速的!可能信号不兼容,
建议找个一模一样的换上去看看!
还不行就是驱动器故障!

网友B:
给我修修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