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同一个圆心和半径连续走多圈怎么实现?

网友A:
    数控系统或者直角坐标的运动控制设备想走圆弧的话大都数都是采用插补的方法,就是利用X/Y方面用插补去代替这个圆弧,宏观上看他走的是圆弧,其实是X和Y方向上的走的联动直线段。
     {百度百科:【圆弧插补】(Circula : Interpolation)这是一种插补方式,在此方式中,根据两端点间的插补数字信息,计算出逼近实际圆弧的点群,控制刀具沿这些点运动,加工出圆弧曲线 。}

网友B(2014-02-28):
引用 网友A:
    数控系统或者直角坐标的运动控制设备想走圆弧的话大都数都是采用插补的方法,就是利用X/Y方面用插补去代替这个圆弧,宏观上看他走的是圆弧,其实是X和Y方向上的走的联动直线段。
     {百度百科:【圆弧插补】(Circula : Interpolation)这是一种插补方式,在此方式中,根据两端点间的插补数字信息,计算出逼近实际圆弧的点群,控制刀具沿这些点运动,加工出圆弧曲线 。}
这个还是知道的,可是LZ问得不是这个

网友C:
这个和你选择的控制器有关系。

网友D(2014-06-11):
循环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