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我是一名初学者,请解释一下这个为何会通Q0.1,最好能够分析下步奏,另外如果是采用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相同接法能实现同样结果么?求指点,我没有积分,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初学者,请解释一下这个为何会通Q0.1,最好能够分析下步奏,另外如果是采用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相同接法能实现同样结果么?求指点,我没有积分,先谢谢了!

假设I0.0被按下:
第一个扫描周期,所有的点的状态没有改变。
更新Io映象区后
第二个扫描周期:
Q0.0=On I0.0=On I0.1=Off,Q0.1=OFf
更新IO映象区后
第三个扫描周期:
Q0.0=Off,I0.0=On,I0.1=Off Q0.1=On
……

只要记住一点,IO的状态在更新映象区后才会发生变化。

如果换成中间继电器,那么就不用考虑映象区,因为随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