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LG IP5系列变频器的睡眠功能是个节能功能,以水泵PID控制为例,变频器和电机都是15KW,当变频器启用睡眠功能时,若流量需求低,低于固定的睡眠频率,电机停止,达到节能。但是控制和监控功能在睡眠期间也执行,如果实际值下降到低于唤醒等级时唤醒功能开始。
  我的睡眠功能的参数是这样设定的:APP-63睡眠延时时间设为60秒,APP64睡眠频率设为35HZ,APP-65唤醒等级设为40%,     当运行频率下降到35HZ持续60秒后,变频器停机了,DRV-12故障显示over voltage(超压),按下面板上的PROG键,再按UP键(上升键),依次显示2HZ,9.8A,ACC,按RESET键不能复位,断开变频器的电源重新上电,又可正常运转,加速时间DRV-01的设定值是20秒,减速时间DRV-02的设定值J 30秒,将减速时间从30秒改为40秒,当运行频率下降到35HZ持续60秒后,变频器又停机了,DRV-12故障显示over voltage(超压)。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睡眠功能的参数怎样使用才能正常?,APP-65唤醒等级是是以什么为参照值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