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

楼主(2013-09-13):
我有一个机器   在旧的机器上是这样接的  单相220V变频器控制一个1.5kw的电机(三相电机)是接三角形接法。大家说说是接三角形还是星形好?

网友A:
这个情况貌似只能三角形接法!因为电压要匹配 不然出不足力

网友B:
都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负载是恒转矩的,那电机应该接成三角型。负载是恒功率的不太清楚。

网友D:
负载是恒转矩的,那电机应该接成三角型。负载是恒功率的接Y形

网友E:
可以使用星三角换接启动,你可以查看下相关资料

网友F:
应该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多少,根据输出电压多少来确定电机接法。

网友G:
标准接法就是角接,因为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

网友H:
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我个人认为星形接法,如果负载大三角接法变频器可能会报过流

网友I:
单相输入220V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1.5KW,电机应该改成三角形接法,如果是输入三相380输出三相380的,电机接法为星型接法。

楼主:
7楼和9楼的兄弟说的太对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标准接法就是角接,因为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
正确!在供电电源是220的情况下,为保证全功率输出就得角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标准接法就是角接,因为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

网友L:
铭牌上应该有注明:三角形接法电压220V

网友M:
回复 网友E:
兄弟,星三角会不会多此一举啊,

网友M:
那要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220V还是380V的220V接三角恒功,接星型只有1.5X0.735的功率。如是380V 就要接星型了,如接三角电机容易过流烧毁

网友N:
4KW以下的电动机 一般220V 接三角形 380V接星形  220如果接星形 会达不到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