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本人最新开发的一台非标机器,有12个步进电机,基本都是分支工作的,请教各位高手采用什么控制较好,比如PLC或控制卡能实现么?上位机采用哪种软件较好?谢谢

网友A:
呵呵;要考虑之间有没有运算关系;如果各自独立,其它控制部分也没要求的话,用几台小点数PLC是价格最低的可行方案;

网友B:
可以用定位模块,三菱的有8轴的和4轴的。用两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定位模块,三菱的有8轴的和4轴的。用两个模块就可以了。
三菱Q系列的PLC中有QD70P8 QD70P4可以控制8或4轴,但没有插补功能。

网友D:
我们刚给客户定制了一种类PLC步进控制器,支持三菱指令编程,可以同时支持8轴,其中有6轴是可以独立动作的。您的机型用两个控制器配合,应该能满足要求。同时我们也有各种尺寸的组态触摸屏供应。详情咨询 www.flexem.com

网友E:
新浪微博 @工控小周:无锡信捷XCM-60T-E,是支持10轴,你可以用1个PLC通讯,我一个朋友在苏州开发的是18个步进电机。就是用XCM
+3

网友F:
国产都有很多数控系统可以用几个轴的,像雷赛的数控系统

网友G:
用我们公司的控制器吧,6轴的1200元,用2个就可以了,支持联动,各自动,条件跳转,测位跳转,各种限制密码,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示教功能
www.atcnc.com.cn 去看看吧
+2

网友G:
不能满足可以重新开发,目前最多开发过56轴联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留言!这台机器每个电机理论来讲是都要独立进行运算的,本来想用气缸代替的,但精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定位模块,三菱的有8轴的和4轴的。用两个模块就可以了。
三菱Q系列的PLC中有QD70P8 QD70P4可以控制8或4轴,但没有插补功能。
什么是插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都有很多数控系统可以用几个轴的,像雷赛的数控系统
雷赛的只有控制卡可以同时控制12轴,不是很懂VC   VB上位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