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PT 断线 和 高压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9-13):
(无正文)

网友A:
PT好像是电压互感器吧,“PT断线”不清楚;
或者,可找一找说明书。

网友B:
没有电压了,看看你的消弧消谐的柜子是否合闸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T好像是电压互感器吧,“PT断线”不清楚;
或者,可找一找说明书。
查一下互感器回路。

网友D:
应该是电压互感器的问题!看一下表的设置,查一下电压互感器回路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PT柜里有保险,检查一下是否已经熔断。

楼主:
电流怎么读呢,这是10KV的柜子。

网友C:
你没有图纸吗?按图找到对应的PT

楼主:
我是值班电工。没有图纸。
PT 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F:
PT:电压互感器;CT: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电压互感器;CT:电流互感器。

网友G:
那些短接板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H:
短接板的功能上面写的很清楚啊!比如重合闸就是瞬时停电自动合闸,你把它断开了它就失去了这个功能。短接板就是连接和断开的意思

网友I:
是不是互感器的保险打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PT:电压互感器;CT:电流互感器。
我们就是做继电保护的,报PT断线事件,你首先看看装置上电压是否正常,线电压是不是100V,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电压相序接反了。装置有判据的,就报PT断线。
高压电流应该指一次电流吧,就是没有经过电流互感器变过之后的电流。装置上显示的是二次电流,是经过电流互感器变过之后的电流。

网友J:
本人做继电保护售后服务工作,可以相互学习一下!沟通沟通

网友K:
电压互感器柜有问题了,应该检查一下:PT电压互感器,CT电流互感器

网友L:
看说明书是比较迅速的解决办法!

网友M:
在三相10KV的时候,我们综保怎么知道电压多少呢。这个时候就有电压互感器。把10KV变成100V进入综保测量。看看一次图和二次原理图。不做成套调试6年了 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N:
楼主有进网作业电工许可证没???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好意思,我有哟。都怪监考老师把关不严让我蒙混过关了。

楼主:
这东西干什么用的?

网友O:
监控电流.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监控电流.功率因数.
那个像对讲机一样的是干什么的?可以和谁对讲?供电局吗!

网友O: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网友P:
先看看综保上有没有三相电压。

网友Q:
PT主要是指电压互感器;(顺带提一下TA是指电流互感器);
像LZ使用的这种变压器或者电动机测控保护装置,一般PT断线保护,都属于误报!
PT断线主要是指电压互感器一次或者二次断路,看清楚说的是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