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己电焊机

楼主(2013-09-13):
我这有一个30KW自耦变压器,我想改成220.380都能用的交流电焊机。二次电流在200A左右的就行,
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计算吗,
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记得有个软件 叫 焊接设计大师什么的!量一下铁心尺寸 简单计算一下就行了,关键是下线工艺和绝缘散热问题处理好!

网友B:
          恐怕不行吧。

网友C:
很简单的,如果你不会算,说明你的电工基础没学好。

网友D:
自耦变压器能改装成焊机吗?这个我倒没想过哦。除非重新绕线了,因为电焊机高低压线圈是分开的,而自耦变器是有抽头的。

网友E:
可以改,首先穿一匝,启动自耦变压器,量一下电压(每匝伏)。一般交流弧焊机次级空载电压60--70伏,根据你的测量计算要窜多少匝,线径一定要大,这样改动焊接电流一定大(因为没有漏磁),可以用5毫米以上的电炉丝调整焊接电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兄弟说得有理,估计楼主想要的也是这个回答,方法实用。只要铁芯还能再穿线进去就可行。要是重绕的话就不划算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G:
自耦变压器改电焊机比较麻烦,建议直接买一个

网友H:
说的象真的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兄弟说得有理,估计楼主想要的也是这个回答,方法实用。只要铁芯还能再穿线进去就可行。要是重绕的话就不划算不如买新的了。
正解!以前我的朋友做过!用着很方便的!

楼主(2014-01-11):
自制的小型电焊机

220V小型电焊机。可以使用家里电源。使用2.5--3.0焊条。电流可达70A----180A.5档可调。初级线用3.5平方毫米,次级用15平
1`------6`线圈绕在一边的铁芯上。1------5线圈和低压线圈(60T)绕在另一边的铁芯上。档位接线是1---1·。2--2·。3--3·。4--4·。5--5·。

电焊机用的是口子型铁芯,线圈在铁芯的两边缠绕,60圈是次级线圈,接焊钳的。开关是一个5档的转换开关。1和1··相连时为1档。----------5和5··相连时为5档。6··和1接电源220V.方毫米,初级线可用多股并联,用布带缠绕。铁芯用口子型,面积为30平方厘米。

网友J:
首先自藕变压器是不允许长时间通电的,否则会冒烟的

网友K:
真的假的   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该吗     自偶变压器一二次是电连接   不是磁连接啊

网友L:
不好改,几百块钱买一个好了。